康舒电源FS7013无输出

楼主(2016-09-13):
我手上有台康舒电源FS7013无输出,拆开看到副电源5V滤波电容爆了,其他无明显损坏,于是上电,主滤波电容上只有300V,PFC没有工作,控制芯片是CM6800,这芯片同时两路PFC,FWM都没得输出波形,CM6800供电只有10V,外围没有损坏的元器件,换了N只6800还是一样的,无380V,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
论坛CM6800 比较多 可以朝朝看

网友A:
电容爆成什么样了,肯定要根据情况来思考和判断整个高压端和副电源可能的损坏情况和程度

修开关电源最重要是细心和耐心

网友:
看看pfc的升压管

还有cm6800 供电电容  稳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爆成什么样了,肯定要根据情况来思考和判断整个高压端和副电源可能的损坏情况和程度

修开关电源最重 ...

那电容爆得也不是很利害,应该是老化损坏,CM6800FPC,PWM输出都没得波形

网友:
估计其他地方也有问题,好好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