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REV4.1 不触发

楼主(2016-09-13):
华硕K42JR  REV4.1 不触发。。查IO 条件。。。IT8570E 就这个电压只有0.86v 是什么情况

就是这个PM_RSMRST#
这个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RSMRST只有不多1V肯定不正常  查查上拉

网友:
有些机子是触发后才为高吧

网友A:
89有检测到适配器没,如果也是开不了的。正常电压是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89有检测到适配器没,如果也是开不了的。正常电压是3V

EC 120 脚是没电的

网友:
这个信号好像是触发以后  瞬间会有的一个高电平吧  正常是3.3

网友:
RSMRST#正常触发后事3.3v的

网友:
华硕的不好查地方。。。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