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70进系统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6-09-13):
今天碰见一个奇葩DELL  客户拿来说重装系统后键盘有时候能用 有时候不能用  触摸板一下都不能用。  以为系统问题   重新安装系统,纳尼   安装了WIN7 8 10全部试了 都不行 不装驱动  从官网下载驱动装 都不行。。。十分纠结郁闷,搞了一上午 没有搞定。。。。最后致电DELL售后,DELL售后回复邮件,给了一个驱动 装上厚还不行。。笔记本试DELL5470   最后没办法 忽然看见官网提供有BIOS  于是下载一个试试,, 刷新BIOS后解决问题。,  顺便提一下   没刷BIOS的时候  键盘在BIOS下面使用正常   分区也正常  进PE 根系统后全部失灵。。。以后有同行遇见类似问题  先刷个BIOS 试试  不要因为在BIOS下面正常而忽略BIOS   浪费了一天的时间。。。

网友A:
遇到挺多 有人会忽略

网友B:
我就遇到过一次是联想机器,换了EC后解决的

网友:
确实这种情况和bios又很大关系

网友C:
刷BIOS 拆机,都有风险,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呀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真没遇到,看这样子主楼修这台机器花了不少时间哈

网友:
遇到过三星键盘不能用刷BIOS好的

网友:
售后还真是有心 让楼主装正版系统  哈哈

网友:
先bios 然后就ec

网友:
这样也行!少见

网友:
有时候问售后还不如自己研究研究

网友:
这个问题我在SONY的机上碰到过 也是搞了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挺多 有人会忽略

进BIOS  一切正常 没有考虑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遇到过一次是联想机器,换了EC后解决的

BIOS下面正常  说明一定不是E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 拆机,都有风险,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呀

官网上面提供有一个BIOS   系统下用外置键盘鼠标 点一下就好  话说DELL的升级BIOS是真的很方便  傻瓜式操作 不需要编程器。。

网友:
  以后遇到这些软故障  先刷个BIOS才说!   BIOS直接在系统里 刷 就行了吧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也见过sony有个机器也是的bios下键盘可以用尽系统不能用最后刷bios好了可是进系统一会掉电风扇狂赚还没找到bios解决这个呢

网友:
目前还没碰见过

网友:
这样情况也有 还没有遇到过,估计很长时候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也见过sony有个机器也是的bios下键盘可以用尽系统不能用最后刷bios好了可是进系统一会掉电风扇狂 ...

去X宝买个BIOS  定制好的。可以修改。

网友:
买了不行我在朝朝看客户都催了谢谢

网友:
这样情况也有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遇到过三星的 刷BIOS好

网友:
学习了。。目前没见过。下次就不走弯路了。。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