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41S休眠后唤醒暗屏的问题,请大家出出注意!

楼主(2016-09-13):
HP 4341S的机器

现象是只要合上屏,机器进入睡眠状态,再打开盖子按下电源唤醒,机器是唤醒了运行一切正常,根据记忆可以选择开始菜单,关机。就是屏暗屏不显示,很奇怪。

在BIOS和PE状态下,合上盖子,不会进入休眠的,但合上后屏会暗掉,打开盖子又正常亮起,说明磁性休眠都正常的。

就是在进系统后休眠后再唤醒就出现机器能正常唤醒但屏没有显示!

网友:
肯定是哪里没有设置好

网友:
看缺哪个电压直接强拉啊

网友:
已经换了新硬盘重新装系统也一样的现象,BIOS也刷了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翘掉休眠芯片

网友:
原来是这样,是没显示还是暗屏哦

网友:
改下背光电路吧

网友:
可以考虑取消盒盖休眠功能了

网友:
进系统把休眠关了,电源管理设置里面

网友:
下次遇到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刷BIOS试试

网友:
BIOS故障偏多

网友:
已经刷过了

网友:
修好没有。

网友:
可能是驱动问题,重新装一个系统试一下,再就是打官网驱动!

网友:
三条腿的肛掉咯,,睡眠个毛毛

网友:
暗屏就按暗屏的修好 屏接口123 19 V 5脚6脚两个3.3 看缺哪个 是在不愿跑电路 就直接强拉电压呗 缺哪个 拉哪个

网友:
重装显卡驱动……

网友:
取消盒盖休眠

网友:
注意了 以后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