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M-S26 V6奇葩维修

楼主(2016-09-13):
昨天下午客户送来的台式机维修,开机检测确定是主板坏,与客户沟通换了一张AM3主板加一个X240处理器180元客户就把他的这张V星H61跟一个G620处理器送我了,今天闲了才开始维修这张板
故障能上电不显示,第一反应我是去掉内存条上个小喇叭,有不过内存的报警声,上内存不报警了但是不显示,
又接个独立显卡还是不显示,BIOS坏了吗?我认为BIOS的几率占90%,于是刷写了3个BIOS都是一样的,不接内存有报警,
接了不报警但是不显示,测主板所有供电正常就是没有集显供电,H61主板要过了内存才出集显
查图集显芯片UP6281第1,3,4都有12V,第2脚无电压,来源主控IC,我一直都是认为这个应该没问题,但是没思路了还是换了一个
果然还是不行,难道是主控IC,这个芯片手上没有,加焊了下还是没用,难道跟桥有关?我又没得BGA,难道要报废了
想起当时客户说这个主板坏之前电脑关机之后要自动重启,这个是重要信息!!!这个问题多数都是由IO引起,仔细观察IO没有任何可以点
反正死马当活马医换一个IT8772E,开机滴一声接显示器亮机下面还是来几张图,这个故障逻辑跟我以前修的H61大不一样

网友:
我是新手,来学习下

网友:
看前面还真以为是BIOS问题。看你刷过几次了就肯定是IO问题。不错不错。

网友:
如果有图纸可以找出来分析下,具体为什么由IO控制的!

网友A:
IO引起的黑屏并不少见啊!特别是老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引起的黑屏并不少见啊!特别是老主板。

IO引起的黑屏确实不少见,但是开机不插内存还要报警也常见吗?我第一次遇到

网友:
这个是IO的什么问题  要换IO

网友:
修出来就是纯利润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还没搞定,H61的板难搞

你的是什么故障

网友:
碰到这样的我死都不会怀疑EC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很难想到是IO的问题

网友C:
我也遇到几片跑55的,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无显,BIOS刷了N个,IO也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几片跑55的,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无显,BIOS刷了N个,IO也换过了还是不行

跑55你这个很有可能是桥有问题

网友:
三板斧,修好就行,厉害

网友:
学习了  很受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几片跑55的,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无显,BIOS刷了N个,IO也换过了还是不行

H61主板跑55的干BGA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H61主板跑55的干BGA就好

怎么干,是换还是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