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图情况下,如何参考ec的条件呢?

楼主(2016-09-13):
如图所示,我知道gpio是由程序来设定的引脚。我心里想gpx或许不是,我想量下EC的关键测试点。机器是上电到0.2掉电。我就量下,如开关进ec,开关出ec
好吧,我看到了是gpio脚,我放弃了。后来我量桥发来的开启115脚,电压明显不对。是不是gpx也是程序设定。。。。
可,不是说这个ec是自带程序的么。如果自带程序那就和机器本身无关。我百度的图,应该可以坐参考呀。
我就想请教下,各位师傅。没图纸情况下,如何更具参考来查条件。还有哪些EC上表示的不能参考。

网友:
平时碰到的EC比较少,便我感觉基本上是可以通用的,但极具个别的带有BIOS的EC要多测一下才能下结论!

网友A:
那就找有这EC的其它电路来参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找有这EC的其它电路来参考呀

我就是量关键测试点。如susb susc pwrbtn等等~~~在ec的脚、没图纸情况下。ec又带程序,如何参考。

网友:
没图的话只能找个图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