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A1466 自动上电后掉到0.9 求助各路大神!!

楼主(2016-09-13):
       客户送来一台苹果air A1466 笔记本,客户说时亮时不亮。板号:820-3437-B
       拆机未发现维修过,进液,掉件痕迹。测各大电感阻值,基本正常。还不太懂,苹果的电路,如有错误请大家指证。。。。接稳压电源发现机器自动上电,电流:0.34--0.23--0.18,到0.18之后就一点一点往下掉,0.17--0.16-----0.9。一直掉到0.9不动。可以强制关机,也可以再次触发。此时测得主板各电感电压:  如图
L7520应该为供电5V,实测只有3.95V。   【第一修苹果的本,不知道此处电压对不对。】 本人以为有小短路,但断开电感,测前后都不对地,使用烧机法,也没有原件发热。测了一下芯片条件:U7501_23PIN_VIN-8.5V  13PIN_VREF2_1.9V  12PIN_EN_3.2V  22PIN_VREG3_3.3V  29PIN_VREG5_3.6V  发现线性5V只有3点几,拆下芯片测量此脚,也不短路。根据以往芯片定义应该EN开启后线性电压由芯片本身发出,换了两个芯片,故障依旧。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哪里错了,没有测量到位。。。 还请各位大神指证!!!!
                                            灌水的请离远些。。。。。。。。。。

网友:
那就修5V电压就知道啦 这样额情况要么电源芯片升压起不来啦 要么就是后面负载拉低电压

网友:
试换其它卖家的芯片吧。

网友:
细查进液地有无掉件,电容电阻有无变质,反馈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下反馈电阻

网友:
是不是还是5v电路问题 再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