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d 用电池19v短路维修

楼主(2016-09-13):
华硕k550d 用电池19v短路,拆机查是电池放电隔离管控制极不正常,控制极是是由充电芯片控制的,但是换充电芯片故障依旧,参考其他机器电路可以把这块改了,从保护隔离接一个19v 接200k电阻,电阻接地,这个隔离管的用p沟道的,原来是n沟道的 然后到控制极。然后线到原来场馆位置。具体接线可看原理图

网友:
没有原机图纸情况下就改,真够胆大的。

网友:
我提供的只是个思路,不同的机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改电路

网友(2017-07-17):
这都是机本功好的人玩的。我来学习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