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纠结,到底选择街铺还是电脑城??

楼主(2016-09-13):
现在想自己出来单干。。但好纠结,到底选择街铺还是电脑城??

网友:
这个得看你想做的客户群了  如果是我 我不在电脑城

网友A:
电脑城的租金不便宜啊,我都不会选择电脑城,我会选择合适低地段,然后再拉商家,慢慢做私人客户!当然各个地方形势不一样。选择就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城的租金不便宜啊,我都不会选择电脑城,我会选择合适低地段,然后再拉商家,慢慢做私人客户!当然各个 ...

是啊。。听说电脑城都不行了

网友:
你要有固定用户,就可以不用在电脑城

网友:
电脑城客户多,但是利润低

网友:
街铺就不只是单单的修电脑了,街铺需要学习很多综合性的东西。能不能问下,你上次的写的G450改集显的方法,我按你的方法改成功了,但是屏上的字怎么在闪呢,能指点下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