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 LA—9001p RTD2132S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6-09-13):
今接台电脑,开机不显,测了LVDS接口
1.2脚18V正常,21,24,26都有3V,19,20脚。3V

这个芯片没带U4这个程序,芯片供电正常,32脚3.3V,28.29脚3.3v   30脚3.3V 31脚0.4VR195没装,应该也是正常的
14,15,16,17全部没电压

正常应该是15脚发出一个高电平导通Q73产生一个低电平的LCD_ENVDD#来截止Q71,导通Q72产生+LCDVDD和+LCDVDD_CONN
这样才能显示出来的
但是芯片的GPIO模块一般使用程序去配置功能才有效的
但是这个板子没有外带U4这个程序芯片
那应该是他自带的咯
这样的话,那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呢
望大神解答还测了下DPIN
1,2脚有0.4V 5,6脚没电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我貌似有一个这样的板子,改天我看下还能用不

网友:
一根铜丝飞过去

网友:
转换的芯片是比较容易坏

网友:
修好没有,怎么修好的,什么问题。

网友:
显示前要不要先EDID读下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