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伏10安led电源拆解

楼主(2016-09-13):
从led灯箱上拆掉一块电源,不通电,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不说了,上图。

里面好干净,目测电容有问题。保险未见爆。
这种室外用的电源里面连绝缘膜都没有,非常危险,一但进入异物外壳就带电了。之前遇到一个电源,里面钻进去一只壁虎,烧坏4个摄像头。
驱动芯片tl3842,开关管,没拆散热片没看到。

网友A:
好几个电容都不行了

网友B:
惨不忍睹,扔
垃圾桶

网友C:
用料马马虎虎,勉强使用(在三包期内),低耐压的电容和NTC就明显不怎么样,缩水货

网友:
这用料没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几个电容都不行了

是的,先拆开看看,还没顾上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惨不忍睹,扔
垃圾桶

山寨电源,三无产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料马马虎虎,勉强使用(在三包期内),低耐压的电容和NTC就明显不怎么样,缩水货

估计功率没那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估计功率没那么大。

是的,我对NTC很熟悉,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又是虚标货,真正能通10A电流的NTC体积比这大多了,

我们厂以前就是做NTC,PTC和压敏电阻的,技术规格我还是清楚的

网友:
鄙视山寨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对NTC很熟悉,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又是虚标货,真正能通10A电流的NTC体积比这大多了,

我们厂以 ...

10A 一般是 几D的

网友D:
开关管只有一个13n60,还是3n60看不清了,但一个的话都达不到120瓦,估计能达到6安就不错了,峰值10A还可以。

网友C:
5D--20就是额定10A的,那些什么5D---9和5D---11都是中小功率(杂牌电源,电动车充电器上经常用,200W以下),还有5D---7更是小功率(50W以下,在机顶盒上有用到)

5D---13和5D---15才是大功率的(适合300W---450W开关电源使用),台系电源以前在我们厂进货就要的这种,现在没了,用料也缩水了,改用中小功率的了,

现在的NTC有些厂家标示不规范,这里的5D是这个意思----5代表在标准环境下是5欧姆,D---代表DISK,
7,9,11,等等代表内部元件的直径,数字越大===功率越大,允许通过的电流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5D--20就是额定10A的,那些什么5D---9和5D---11都是中小功率(杂牌电源,电动车充电器上经常用,200W以下 ...

在工厂待过的都是高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关管只有一个13n60,还是3n60看不清了,但一个的话都达不到120瓦,估计能达到6安就不错了,峰值10A还可 ...

13N60 很大的电流了 一般瓦数好像都很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5D--20就是额定10A的,那些什么5D---9和5D---11都是中小功率(杂牌电源,电动车充电器上经常用,200W以下 ...

是的 学习了 多谢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 学习了 多谢科普

限流电阻是0.1欧的,最大电流不超过10A,

网友F:
引用 网友C:
5D--20就是额定10A的,那些什么5D---9和5D---11都是中小功率(杂牌电源,电动车充电器上经常用,200W以下 ...

以前没了解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没了解这么多,........

是的
学习了

网友G:
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维修价值了
没事了修着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