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主板网卡打叉 是不是这个东东坏了,有得替换的吗?

楼主(2016-09-13):
7彩虹的板,H61的发现网卡打叉,后发现网卡口4578 对地了,开始直接就换了网卡IO 8105E,一样,后查,发现DL1D对地引起4578对地了,换了DL1后 不对地了,但还是打叉,是不是换上去的网卡IC由于4578对地而 开机又烧了。。。
还是4578 针对地 也不会导致问题。而可能之前的1502A也有问题了,1502A这个叫什么东东来的了,里面有线宽卷的吗? 容易坏吗?
手上没有一样的型号的,可以用1037或者1042Y 替换吗?

补充内容 (2016-9-18 10:22):
果然是脚位相同的就可以了,我随便摘一个同脚位的 换上 就好了。。。。但不知道如何检测换下来的是坏的。好像都是通 的

网友:
网桥 0没换过 不知道怎么替换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只要脚位相同就可以换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只要脚位一样就可以换

网友:
雷打坏的机子,你说的那个东西最容易打坏,网络信号就从那里过来的

1502A-------1502指的是这个元件15年第2周生产的,A--------不知道,

HTA-1601-R =才是这个元件的型号规格

既然短路,那么原来的网卡估计坏的可能性大,新装上去的不一定坏

网友:
随便找个脚数量一样的装上就行了,我认为没什么规格可言

网友:
网桥通用的,好一点的主板都集成在接口端子上,差的主板就会放出来忽悠小白的,美其名日防雷芯片

网友:
不行就加独立网卡

网友:
这个是网桥原理很简单的,你随便找个图纸看下,就是网口到网桥,网桥到网卡

网友:
不一定吧啊

网友A:
就是这个坏了,从网卡或者怀版上面拆个针扣一样的换上

网友:
果然是脚位相同的就可以了,我随便摘一个同脚位的 换上 就好了。。。。但不知道如何检测换下来的是坏的。好像都是通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坏了,从网卡或者怀版上面拆个针扣一样的换上

果然是脚位相同的就可以了,我随便摘一个同脚位的 换上 就好了。。。。但不知道如何检测换下来的是坏的。好像都是通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