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 CPU上管烧求助

楼主(2016-09-13):
联想B470 CPU上官坏了 PCT也烧焦了 怎么改啊 改个普通管子用几分钟就挂了 求大神教怎么改稳定
cpu

网友:
不是管子的问题吧,芯片有问题也会这样的,最好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
主芯片还有问题

网友:
还是用铁壳管吧

网友:
这个太容易了,呵呵

网友:
下管一起换了试试

网友:
还是用原来的铁壳子吧

网友:
可能是芯片有问题才这样的!

网友:
5911也烧了吧 量量g极阻值

网友:
这种机器最好打一下波形,换好后也打一下波形

网友:
等下飞线铁壳试试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用原来的铁壳也可以啊,哪个方便用哪个

网友:
ncp5911也要一同换掉的。

网友:
还是用原装管呀,改麻烦呀

网友:
铁壳管 如果还不行 IC应该也坏了

网友:
把相关的全部换掉

网友:
换耐压高的管

网友:
驱动芯片也要换了!!

网友:
换多了 发狂啊

网友:
要两个管子一起换的才行,主控也容易坏,还有U

网友:
楼主 这个问题呢需要用万用表先检测一下

网友:
把第三路供电加上去,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换一套 估计还是那个管有问题你没有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