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F57机械师笔记本加SSD固态硬盘以后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6-09-13):
1。 PE在加载桌面的时候会自动重启,不能进PE
2.   在win10桌面系统用软件GHOST到SSD上,开机不能引导,提示ctrl+ait+del3.   我用安装版的u盘,开机在马上要安装的时候马上会篮屏
3.   这个机子我在百度上搜,说是要刷BIOS才能解决,,搞不懂这J 8申个级换个硬盘还有这种事情!

   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或者碰到过的,小弟在线等 ,求救啊~~

网友:
试试原版的IOS

网友:
我是用的原版的 安装版 制作的u 盘引导启动   结果蓝屏

网友A:
win8pe能进吗 ,bios是不是要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8pe能进吗 ,bios是不是要改呢

不得行  我是uefi的PF  和 普通的都试过  不能进桌面的

网友C:
AHCI  UEFI硬盘格式是不是GUID 有没有4K 4069对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得行  我是uefi的PF  和 普通的都试过  不能进桌面的

那你就刷bios吧

网友:
不会吧,还有这种问题

网友D:
有些机子就是用不了固态硬盘,别去折腾了

网友E:
海尔、神舟、清华同方……之类的机器出这问题是可能需要更新BIOS.....咨询官方或各论坛找找吧。愿你早点解决问题!

网友:
刷BIOS,挂到别的机子装系统,拿来展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AHCI  UEFI硬盘格式是不是GUID 有没有4K 4069对齐

是MBR的格式  我在BIOS设置里面有设置对应的硬盘格式的,现在问题解决了,用外置光驱装安装版的系统才得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机子就是用不了固态硬盘,别去折腾了

这个机子是可以用的,网上有说明。我用外接光驱装原版的搞定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海尔、神舟、清华同方……之类的机器出这问题是可能需要更新BIOS.....咨询官方或各论坛找找吧。愿你早点解 ...

我用外接光驱装原版解决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