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这个故障能修吗

楼主(2016-09-13):
amd hd7850,使用中黄屏死机 按reset后可以通过自检,系统进到滚动条后黑屏。插另一个主板上可以进到桌面也没花屏现象,但是装驱动后就不行,滚动条处黑屏。

网友:
这显卡相当热夏天待机都有60°,不知是散热设计不行还是原生就这样。

网友A:
是不是盈通的?很多卡都是显卡虚汗,先焊了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盈通的?很多卡都是显卡虚汗,先焊了试试呗

就是盈通的那个大涡轮,用了3年了(_`)

网友:
直接加焊下GPU看下吧,修好后做好散热

网友:
显卡的GPU不好焊,我都搞坏了几个了,手艺太差。

网友:
以前用土炮的时候经常爆,现在用上了BGA,成功率都有9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