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H61H2-AM3无法识别硬盘修复

楼主(2016-09-13):
今天一同行拿来一台ACER N4610主机,主板型号H61H2-AM3,说是不能进系统,试机一看,提示找不到系统文件,本以为捡到钱了,只要做个系统就行。本想直接进PE装系统,后来一想,还是先进BOIS看下,进去一看,原来在BOOT项里看不到硬盘,也就是没有识别到硬盘。同时也无法识别U盘,也是的,如果是系统的问题的话,同行也不会拿来了。硬盘等外设识别不了的话我的习惯是先刷BOIS,刚好手上也有此板的BOIS,先刷看下再说。吹下,刷程序。此板是有两个BOIS的,两个都要刷,而且不能刷错了。双BOIS是不分主副的。刷好后上板通电开机,再进BOIS一看,硬盘与U盘都能识别到了,好的,进PE装系统,一切正常,OK,装完系统交板收钱。附此板H61H2-AM3 R1.0 BOIS 宏基N4610 H61H2-AM3

网友:
不能识别硬盘,不一定不能识别U盘

网友:
哦。。一般我以为桥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BIOS设置错误识别不了啊

网友:
我也还以为是桥的问题。。

网友:
原来如此简单呀!现在 BIOS问题是越来越多了。

网友:
现在比较新的板子上,刷BIOS好的占很大一部分啊!

网友:
两个 bios啊

网友:
很少遇见BIOS问题引起的不认硬盘

网友:
擦,,现在不认硬盘刷B也行了啊,,神了

网友:
大部都不是说桥的问题吗?晕,之前扔掉的板都没试BIOS。。

网友:
BIOS导致不认硬盘,学习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