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进水无3V5V

楼主(2016-09-13):
待机电流0.0008,待机芯片51123外围进水痕迹,13脚的R376  249K的电阻腐蚀掉,测16脚VIN供电正常,保护隔离也正常, 测13脚0.16,测 8 17脚0v线性没有,测3脚REF 0V  手头没有51123看论坛上有的兄弟拿51125代替成功,我就换了个51125上去,故障一样,请问下R376我找不到这个电阻所以没有安装上,这个影响芯片工作吗?这个机器有个通病是EC BIOS坏也不出3V5V 请问BIOS坏了 待机芯片也不出REF和线性吗?

网友:
没思路了,求各位大神支招

网友A:
把r376和r377一起干掉芯片就会自动出线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r376和r377一起干掉芯片就会自动出线性

这个两个电阻应该是是19V过来串联分压给13脚开启的,我都干掉他们 能出3V5V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两个电阻应该是是19V过来串联分压给13脚开启的,我都干掉他们 能出3V5V吗?

可以的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就是这么干的

呵呵 ,谢谢那我实验下,分压出来是5V左右,我要是干掉它们 不就成了19V了吗

网友:
我加一个100K的电阻上去行吗?两个100K电阻分压出来的电压是9.5V

网友:
高手去哪里了?

网友:
随便找两个k级电阻  比值差不多换上就可以

网友:
这个电阻 不装不是不行 给

网友:
这两个电阻干掉,就能出线性吗?没试过呀。不过低电平不出我知道

网友:
EN0
Master enable input.  主开启
Open : LDOs on, and ready to turn both switcher channels.    open 是开路开启线性和REF
GND : disable all circuit    接地是关闭

网友C:
还是换51123,我上次修也用51125不行.把芯片取下来,把焊盘处理好,先测vin 再测ref  然后测13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换51123,我上次修也用51125不行.把芯片取下来,把焊盘处理好,先测vin 再测ref  然后测13脚

哎  没51123了

网友:
看了下论坛这个通病了,我盲目的更换了51125,其实就是这个电阻的原因,我明天再找个电阻给补上

网友:
通病的机器被这乱修,容易搞出新问题,EN0不正常应当修EN0
R377/R376板上有标注,竖着排放在一起。条件都不正常就先干掉芯片,方法不对。
假如找不到就将13脚悬空状态就行。

网友:
看着你这样修机  我也是笑了

网友:
2个100K1个10K

网友:
去掉这2个电阻可以的, 放心吧

网友:
开启都没有   怎么可能出3 5v

网友:
查开启信号 的,看EC有没发EN

网友:
支持你继续寻找答案

网友:
还是换51123

网友D:
这板子 通病了还进水 楼主是不是故意装着不知道

网友:
技术大牛可以过来讨论

网友:
电阻腐蚀是通病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   亮机就好,修机尽量测芯片条件正常而不工作才换芯片,51123和51125的18脚是有区别的。

我换51125后把18脚断开了,听他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 通病了还进水 楼主是不是故意装着不知道

哎光知道这个通病是EC BOIS爱坏,这个看见腐蚀这样厉害谁想到时通病,怎样腐蚀的真郁闷

网友:
待机芯片51123外围进水痕迹,13脚的R376

网友:
修好了,去掉两个电阻刷了BOIS 搞定了

网友:
bios坏是有线性的

网友:
分用完了,,不然给点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