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s1主板bios设置不能保存

楼主(2016-09-13):
修到一个技嘉H61M-s1 R2.1 主板bios不能保存设置,主板电池放电损耗很快,换个新电池也很快就完了电容漏电导致看图,BC31这个小电容漏电拉低电压不能保存bios设置

网友:
现在的人越来越厉害啊。。有图下次就简单。鼓励

网友:
RTC电容漏电。

网友A:
有图就简单,但是主板上找到这个电容不容易。

网友:
我也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电容漏电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就简单,但是主板上找到这个电容不容易。

没图就就麻烦了

网友:
这款主板的通病  开机掉电也是这个电容短路造成的

网友:
学到了,没遇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有图纸就是方便

网友:
这样的问题没有图纸很难修

网友:
楼主思路果然不是一般厉害

网友:
同感:这样的问题没有图纸很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