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S1 主板 5VDUAL的产生

楼主(2016-09-13):
技嘉H61M-S1 主板 5VDUAL的产生 哪位师傅指教下 5VDUAL的产生 看图:  我的理解是5VDUAL的产生受Q69的1脚控制 Q69为P沟道场管 1脚小于3脚4.5V导通  U8A和U8B应该是个比较器吧 具体如何比较 求指教 谢谢了

网友:
补下问题 Q53在这里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供电产生方式:运算+场管
利用运算放大器,控制场管的导通和截止,将输入电压通过场管降压,得到输出电压
    实地课本的原话~ 应该就是这样吧

网友A:
还有  这个是运放  不是比较器     比较器是内部上拉的    运放是外部上拉  所以输出脚后有个+12V   我是这样的理解的.大神勿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  这个是运放  不是比较器     比较器是内部上拉的    运放是外部上拉  所以输出脚后有个+12V   我是这 ...

KA393是比较器,看数据手册

翻译过来是比较器的意思

然后它是集电极开漏输出,所以外部需要上拉电阻。
而运放是内部推挽输出的,而且运放的全称叫做运算放大器,英文为:Operational Amplifier  常见型号有LM358或KA358等
对于楼主认为5VDUAL的产生是由Q69产生的,我也赞同此观点,而且经过查阅手册该场效应管的型号为UP2003,属于P沟道

并且手册里面的管脚排列和楼主提供的图纸排列吻合。

我大致的理解是这样的:

如图,我感觉在机器正常运行的时候,-SLP_S3一定是电平的,因为它应该是南桥发出的电源管理信号,然后通过Q54和Q55之后会保持Q69一直导通,也就是说-SLP_S3是间接开启5VDUAL的信号,而且也是关键的开启信号。在-SLP_S3信号一直为电平的时候,无论比较器KA393如何动作,都不会影响到Q53和Q69,因为它们一直被Q55拉低的,这是由于KA393是发射极开漏输出,通俗的讲就是发射极开漏输出只能输出低电平,而高电平需要外部提供(通常是上拉电阻,也就是这里R405的角色)。
至于KA393有什么作用,我看了下它的输入端分别有3个电压经过分压电阻输入,分别是:
      VCC,图纸标注4.2V,经过R426和R419分压输出给比较器的电压大约应该为2.5V左右,计算方法 Vo = Vin*(R419/(R426+R419))
      5VSB,这个应该是ATX电源的紫色线吧~~我没有这个图纸,我也是通过名字猜的,下载图纸还得要分,我本来分就少,所以还是不下载了~~
          如果按照此思路推到的话,这个5VSB就是5V,那么经过R435和R434分压后正好也是2.5V。
     此时分析到这里就可以大概看出U8A的大致作用,一般比较器如果作为电源控制的话,那么它的两个输入端一个会连接被控制电压的反馈  而另一个会连接一个参考电压,而这个参考电压是固定不动的。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5VSB是固定的,而VCC就是被控制的电压。
   好了,此时我们假设主板没有触发,刚开始5VDUAL是0V,而从目前的图纸来看,无论Q53如何动作,那么VCC也是0V,而后KA393的同相输入端就为0V,那么此时5VSB有5V,KA393反相输入端有2.5V,所以U8的第1脚就应该输出低电平,即拉低信号。此时会把谁拉低呢??当然是Q69,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此时5VDUAL会有电输出,那么应该是多少?

此时5VDUAL应该会产生5V的电压,此电压通过Q69来自5VSB的。然后由于U8A的1脚一直保持为电平不动,所以Q53一直不导通,所以VCC一直没有电压。
然后我们再分析U8B
假设12V有的情况下,输入进来经过R433和R429分压会产生3V的电压给到U8B的同相输入端,如果12V没有的话,那么该端就为0V,还是分析最开始没有触发的时候,由于U8B的反相端也是连接U8A的反相端为2.5V,所以U8B也输出低电平,同样起到拉低Q69的作用。
那么当主板触发之后,经过一些上电时序,会跑到-SLP_S3这个信号,触发后该信号应该为低电平,然后Q55会拉低Q69
又经过一些列时序之后,IO或者南桥会拉低ATX的绿线,
然后+12V有电压,这里可以注意到+12v=10V这个标记,在图纸上面:

所以我感觉应该意味着电压不够的情况~~感觉像电压检测的意思~~
继续分析,我们先按照正常的12v计算,会产生3V的电压,会高于反相端的2.5V,所以U8B会输出开路。
而~~低于10V的时候,会是神马情况??
经过计算当+12V低于+10V时候,进入到KA393的电压正好低于2.5V!!
通过以上的种种猜测和分析和各种假设等等,最后我可以初步判断:这个KA393应该是一个欠压检测电路,或这说是检测主供电+12V的电路,单独从+12V这边看,当ATX没有输出+12V的时候,或者说没有开机触发的时候,它会通过Q69把5VSB变为5VDUAL电压,而且,此时也会通过Q53把5VDUAL变为VCC,因为VCC正常的时候也是5V!!,只有在低于4.2v的时候,KA393才起作用。
那么把以上的一句话再精简呢~~那就是:KA393作用是当检测到相关电压低于最低值之后,会通过5VSB产生5VDUAL和VCC,并且Q53的作用就是在此时产生VCC用的。

以上是我的个人理解,由于没有完整的图纸,并且本人水平能力有限,所以分析思路仅供参考。
下面附件是KA393和UP2003的数据手册
如果想继续进一步讨论此电路,可以把这个板子的图纸发给我,我邮箱 1444197961@qq.com

比较器手册

P沟道场效应管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KA393是比较器,看数据手册

翻译过来是比较器的意思

谢谢大虾的指教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