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N"XR1GT 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6-09-13):
DELL 主板不通电。这个板子和MIH61的机构差不多。正好论坛里有61的维修经验果然也是这里的电压不正常!!没有3.3.V。这个电压PCI-E的待机时一个电压。换了电容也不行。那就简单了。先拆网卡吧!!果然OK。。 原帖出自DELL主板:MIH61R不触发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2619-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网卡短路也是不通电的

网友:
会的,查短路之类的,

网友:
最近网卡坏的挺多的

网友A:
我记得上次修这个,加了个电阻就OK了。

网友(2016-10-17):
多谢楼主的分享 为下载分而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上次修这个,加了个电阻就OK了。

什么地方加个电阻

网友:
应该是待机被拉低了吧

网友:
运气 不错。一拆网卡就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