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瞻SSD 128G突然断电后再开机检测不到了

楼主(2016-09-13):
宇瞻SSD 128G突然断电后再开机检测不到了,第一次通电BIOS里面可以检测到,重启后又检测到了,再断电后BIOS里面还能检测到,重启后又检测到了,有遇到的吗,从官方下了固件引导刷固件检测不到硬盘,或者直接停在哪里,谁有好的解决方法分享一下!

网友A:
看你描述一直能检测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描述一直能检测到啊……。

第一次通电可以BIOS里面检测到,进PE就没了,连续通电检测不到

网友B:
固态的掉固件了,没有断电保护的ss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固态的掉固件了,没有断电保护的ssd......

哥们说的是正确的,关键如何刷固件呢

网友D:
掉盘吧,风枪催一下主控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盘吧,风枪催一下主控试一下!

试了不行估计对重新刷了,不知道怎么搞,看看有有经验的吧

网友:
有个三十分钟大法也试了,没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哥们说的是正确的,关键如何刷固件呢

有保修就返厂吧,要不就找量产工具量产,都没有的话就搬板,再不行就扔了

网友:
是不是本人就是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保修就返厂吧,要不就找量产工具量产,都没有的话就搬板,再不行就扔了

没保修了,谢谢哥们解答,工具不好找,我找一下午没找到呢

网友E:
你用群联量产工具看一下还能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用群联量产工具看一下还能量产。

还没找到量产工具呢,都是固件升级的工具,可是没法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