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31T-M5 VER1.0版本主板怀疑不跑码,求检修思路

楼主(2016-09-13):
具体问题:
大半年未使用,并拿纸箱装起来,后重新通电,能触发,键盘灯在通电的瞬间3个灯全部一闪就灭,鼠标灯常亮,不显示,后短接复位键,原来所接的80G硬盘,能听到硬盘磁头有复位动作,咪头有复位声,现在怀疑是不跑码。

现在的具体配置-----CPU是E5200,内存是DDR667   1G,硬盘空置,

原来的具体配置-----CPU是E7300,内存是DDR667   1G*2,硬盘80G------这些配件现在换到别的好G31板上都能正常使用,以前在这块板子上也是正常使用

检修时发现的问题点----一开始检查,发现电池没电,但没有腐蚀主板,更换好的电池,重新触发开机,无显示
目测无明显烧坏元件的现象,然后继续空载通电,最后南桥温热,北桥温度有点低不热,CPU温度温热(风扇散热还不错),其余没明显异常。
自学了点修主板的知识,实测CPU---1.31V,内存---1.86V,南桥---1.08V,北桥---1.55V,待机---3.3V,电压正常且稳定(查看以前的维修帖),32768晶振有0.38V和0.54V,25M网卡晶振有1.77V和1.85V,现在就是14.318M的时钟电压不清楚是多少为正常,现在求具体检修思路,要测那些复位信号

PS:以前修过一次,问题点------给内存供电的电解电容轻微鼓包(1800UF/6.3V),更换后正常使用过数次,此板是为TCL代工的品牌机

网友:
不插内存通电,连续响2声后,没声音,继续正常通电,

插好内存通电,无任何声音,求检修思路

网友:
查下复位 时钟

网友A:
大师,麻烦指导下14.318M晶振一般正常工作的电压是多少,现在我测了是1.55和1.56,但是一开始检修时测过,不是这个值,我有点糊涂,

还有我发现CMOS电池耗电太快,一晚上耗了约=0.04V(完全断电情况下),我想应该是有问题的,我以前是放了一颗有电的电池的约=3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师,麻烦指导下14.318M晶振一般正常工作的电压是多少,现在我测了是1.55和1.56,但是一开始检修时测过 ...

有压差就好  如果不放心就直接换掉
CMOS耗电快 可能是存在 短路  仔细查查 CMOS电路  有没有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压差就好  如果不放心就直接换掉
CMOS耗电快 可能是存在 短路  仔细查查 CMOS电路  有没有腐蚀

非常感谢大师的指导

我的思路----先换14M晶振,再查CMOS电路,怀疑有相关的电容漏电了,

腐蚀可能会有,应该还要细看一遍,

我初步看了一遍,也把几个怀疑有可能因腐蚀而出问题的元件都测量了一遍,没发现明显问题,因为是品牌机的板子,所用电容不错(SANYO的电解),后来转到我手上又正常用过3次(用之前我彻底清洁过一次),所以不想轻易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