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一直在研究黑苹果电脑有研究的一起研究一下

楼主(2016-09-13):
黑苹果电脑,没事的时候研究的,需要自己去学习充电一下的是下面几个词:ACHI   UEFI    MBR   GPT  chameleon    clover这是大的方向。

上面的词弄明白了再进行下一步就是做WIN系统了,ACHI安装,IDE安装,UEFI安装,GPT安装这些格式下面安装WIN7 WIN8 WIN10都需要自己多练习。

这些都明白了的可以进行下一步,首先学习chameleon的引导,clover的引导。

明白了以后就是安装了,安装其实是最简单的了就是把苹果系统写入硬盘

最后就是驱动了,其实最难的是驱动,里面涉及到的方法就很多了dsdt 更改ID等等很多需要自己慢慢学习!

网友A:
这个安装后,是不是驱动不好找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安装后,是不是驱动不好找呀,,。。

这个对需要自己下功夫研究,基本都没问题,除非无解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对需要自己下功夫研究,基本都没问题,除非无解的,呵呵

说得好听,其实就是无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对需要自己下功夫研究,基本都没问题,除非无解的,呵呵

我用虚拟机安装成功了,直接做黑苹果不会引导,,,

网友:
这个需要时间学习研究,以前自己用X220时装过。。。

网友:
APPLE 系统。。单调无味。。。如同安卓。。。。。但稳定。。确实较好。。。可惜我的 LOL  CF 。。。。

网友C:
楼主发一些怎么安装的 还有驱动包啊     别光炫耀啊

网友D:
我台式5代以下都能装,笔记本就不可以,驱动问题,不稳定!

网友:
希望楼主能分享下

网友:
太折腾了,驱动难搞

网友E:
黑苹果搞起啊 哈哈 好久不装这个了加个分

网友F:
提升逼格的玩意  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虚拟机安装成功了,直接做黑苹果不会引导,,,

那要看你用那种引导方式了,虚拟机基本直接做就可以了,但是要转到电脑上对需要引导,一种是变色龙,一种是clover,如果刚开始弄建议先用变色龙,熟练了在用clov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发一些怎么安装的 还有驱动包啊     别光炫耀啊

很多驱动对需要硬件ID相同的可以使用,有的还需要配合DSDT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台式5代以下都能装,笔记本就不可以,驱动问题,不稳定!

其实是一样的,驱动需要慢慢研究,会了也就不难了,其实安装好了稳定性和苹果系统一样的,没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提升逼格的玩意  很麻烦

主要是现在做后期制作的,买苹果的多贵,自己组个配置比原装的高多了,速度还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黑苹果搞起啊 哈哈 好久不装这个了加个分

谢谢,没事的时候可以搞搞

网友:
厉害 我想问下  驱动怎么找呢?   有通用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