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图,我有220V转46V的变压器,想做个可调变压稳压的电源。

楼主(2016-09-13):
这是我从废品站收来的,去的时候他们刚好在爆力拆,把全部线从里面拉断了,现在这四根线是我刚接的。
我看着挺新的,想想看能不能回去接好线,所以就三块钱买了回来。
现在我接好线线路,接电,测一看,是好的。好高兴,因为我一直想搞几个变压器。
买回来的时候,上面标的是输入220V,输出是38V,但现在我接好实测有46.3V,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还是我表不准。
我现在就是想用它做一个可调稳压电源,求高手来给个电路图,不胜感激。。。。。

网友A:
呵呵,这种变压器的电压不带载的电压比标称的高。做稳压电源不行的,低压效率很低的。玩玩还可以。做东西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种变压器的电压不带载的电压比标称的高。做稳压电源不行的,低压效率很低的。玩玩还可以。做东西就 ...

我要求不高呢,平时也只是DIY,小搞搞,就是想有个可调电源方便。

网友:
这是交流的电压

网友B:
还有就是功率小了,我建议用一体机电源来改,再加可控硅(有总成卖),再加电流表(带数显的),

网友C:
只利用这个变压器制作可调电源不太好做,还缺好多东西,不如买一个呢

网友D:
给你一块楼板你就想盖房子  你的要求有点高  你可以配上几套电阻电容做电源  但是想做成可调电源的话 不现实

网友E:
坛子里有很多相关的可调稳压电路,你个变压器玩玩还行

网友A:
8楼的电路可行,就是不能输出太大电流。这种电路效率很低的,容易损坏,做维修真的要说电压不对,烧了客户的 板子,那才叫做得不偿失呢。

网友F:
可以在淘宝上   买一个板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在淘宝上   买一个板子吗

嗯 ,谢谢,我就是想整个来玩玩,不做维修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8楼的电路可行,就是不能输出太大电流。这种电路效率很低的,容易损坏,做维修真的要说电压不对,烧了客户 ...

嗯 ,谢谢,我就是想整个来玩玩,不做维修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坛子里有很多相关的可调稳压电路,你个变压器玩玩还行

谢谢啊,我试试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给你一块楼板你就想盖房子  你的要求有点高  你可以配上几套电阻电容做电源  但是想做成可调电源的话 不现 ...

呵呵,我是新手,只是想来做个玩玩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只利用这个变压器制作可调电源不太好做,还缺好多东西,不如买一个呢

我其它的零件有啊,只是不知道怎么做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功率小了,我建议用一体机电源来改,再加可控硅(有总成卖),再加电流表(带数显的),

用电 脑的电源可以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电 脑的电源可以改吗

不知道.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其它的零件有啊,只是不知道怎么做啊

哦哦 祝你制作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电 脑的电源可以改吗

一体机的适配器,19v6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我是新手,只是想来做个玩玩

做成专业可调没戏  但是加上大电容稳压    电阻和二极管来限流和变压做成简易的电源还是可以的

网友H:
这个变压器功率小了一点,没有多大用处,某宝上有卖调压模块的,弄个接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变压器功率小了一点,没有多大用处,某宝上有卖调压模块的,弄个接上就行了、

哦,谢谢啊,我现在已经做好了一个小电流的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5914956

网友:
应该有图的  找找

网友(2016-10-17):
楼主哪来这好多变压器呀

网友:
这方面不太懂,路过看看

网友:
找一个LM317的电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