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一体机重启

楼主(2016-09-13):
收到一台联想的C200一体机。客户说不定时会重启。插电试了下。刚开始还没有发现问题。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关机重开就发现了重启现象。把主板上的电压全测了一遍。其他电压都正常。只有12V当背光点亮时下降到8V左右。不亮背光的时候是12V.有点问题。也没有确定。仔细听可以听到高压板有嘶嘶声。重复试了五六次。看可调电源上的电流有2.93安。原装适配器才3.42安。怎么会那么搞。由于没有发现其他问题。换个高压板再说。嘿嘿。好了。不重启了。电流最高也不超过2安。收工

网友:
多试一下哦,高压板导致重起的很少哦。

网友:
厉害,高压板问题都能考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