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20 版号R08,特殊问题一例------望高手帮助分析

楼主(2016-09-14):
前面维修略过...................................................................................................................................
首先,亮机照:
图①

在系统里面,除了显卡感叹号外一切正常(这里的图片不是重点)
图②

当表笔碰到25M 晶振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图(问题一
并且,断电后,再次触发------------------掉电
掉电电流 0.9-1.2 之间 (换掉 25M晶振及电阻与电容,一样)
并且内存202脚已经有抓取内存动作,上内存,排阻上面有一次波
结论:跑码掉电
-----------------------如果真是这个问题就好了--------------------------------------
刷BIOS :论坛的、官方合成的 --------涛声依旧
查USB模块---正常
网卡和声卡集成在小板上 --------因为没有用小板,所以跑码排除掉这两个设备
其他模块的供电。包括25M 是否起震(内存有动作,应该问题不大)
换PCH: 根据内存上面的排阻波形判断
------------------------   换桥后 ----------------------------------------------------
请先看图①
               问题一样,显卡感叹号
戳25M晶振后
再看 图②
---------------------------------------------------------------------------------------
分析跑码掉电原因:
     复位引起的问题,那是什么引起复位瞬间下拉的呢?(此处没有图,下面会看到)??    前级 OR 后级

感觉这个 U15 有点浪费 ---------------------排除前级

桥发出
PLTRST# 给EC,CPU,显卡,以及小板上面的网卡。
EC换掉,小板没有用

CPU的经过分压 -----------正常,也没有见过或者听过CPU的复位会导致这种情况

----------------------------------------------   请大师帮忙分析       --------------------------------------------------------------------
不能上传 BMP 图像(或者没有找到),只能通过插入到WPS的方式截图

通道2 固定在 U4 的2脚:PLTRST#

通道1 随机选择 比较源

U4 的1 2脚比较。明显复位被下拉了(一定要注意看时机)

好吧 ,放大

这里的两个复位应该都不正常。
一个是PCH发出的复位(U4的2脚),中间直连,U16没装

另一个是PCH发给显卡的复位

时间不早了,长话短说 -------------------------------------

通道2和DGPU_PWROK (Q8 的D级

明显不是

既然显卡的供电、时钟都满足 ,是什么条件影响到PCH发出显卡复位呢??
DGPU_PWROK -----查了

突然想到了PCI-E总线  (请看架构)

在测量Q10时,发现了一个问题

Q10 的2脚 控制级如下波

+3V_GFX 间接受控于PCH发出的DGPU_PWR_EN 开启 ,并且
+3V_GFX 还开起显卡的供电
(不上图了。。。。。麻烦)
------------------------------------------------------------------------------------------------------------------------------------------------

拆掉显卡 和 拆掉U4 一样的    ---------能显示,戳25M就花
显卡换掉                一样的     -------戳25M就花

直连U4 的2脚和4脚
掉电

PCH 拆开-------------熔得很好
换PCH,U4装上    --------------  ~~~~~~~~~~~~  不戳了 。   重启------------------->居然变关机,电流不起来
WAKE# :正常 .信号没有使用,直接通过+3Vsus 上拉

上一组不明白的波

请看最后一张 ,PCI-E总线上面的耦合电容 与 DGPU_HOLD_RST#(PCH发给显卡的复位),这两个信号是不是有关联呢 ??

======================================================================

最后总结:
  在正常情况下,不戳25M晶振 ---------------显卡感叹号,重启变关机

  戳25M后:
花屏,断电再次触发就跑码掉电。

断开U4
(或者取掉显卡)后:
可以显示,但是只认集显,并且不会掉电                      -----戳25M 还是花屏

---------------------------------------------------------求大神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