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半夜的联想IH61M

楼主(2016-09-14):
问题是:加电掉电,一直循环,不插内存报警三短一长。把内存换到另外一个槽上能正常显示一次,重启就               又不行了。
解决:刷BIOS好了。刷了两个。
维修过程以及弯路,开始以为内存问题,换内存一样故障,网上有说CPU供电问题,但是,这个主板在通电的一瞬间,测量CPU 0.9V 内存1.5V  0.78V   桥1.05v电压都有正常。没有自信的我看到论坛上有人说CPU旁边的Q3没有电压,去掉换了一个电阻好了,我测量了一下我的也没有电压,去掉后有3.3V,我就试了一下。装了电阻,涛声依旧。多想找个通病啊,好吧。在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出路了,又有一个同学跟我的问题一样,Q9第一脚加焊后就可以了,好吧,我再试,结果一样涛声依旧,现在已经凌晨了,不死心的我继续往下找吧,好吧,我中间看到好几个都说刷BIOS的。我一直认为我的这个偶尔能正常显示一次,觉得跟BIOS关系很小。抱着试试的态度,我就下载了一个BIOS试了一下(注明:第一次下载的BIOS是4M的)刷完后无果。心想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又把主板弄亮,量了一通,电压都正常啊,挂上硬盘都进系统了,但是关机又返回故障了。这时真的摸不到头脑了,如果再弄一会儿不行准备放弃了,果断又把问题锁定在BIOS上,这次下载了一个叫(专治联想IH61M v4.2不插内存3短一长报警,插内存2短不显示。)的BIOS,还是先刷了4M的,还是一样的情况,这时真的有点不保修好的希望了,既然这里面还有一个2M的BIOS,就一块也刷了吧,刷完后奇迹出现了。每次开机都显示,心里又高兴,又心酸啊。弄了半夜居然少刷一个2M的BIOS。在此奉上BIOS,希望同行少走弯路了。看见供电正常的先刷两个BIOS试试吧!(是两个)

网友:
走弯路是正常的,不放弃最终还是能到终点的

网友:
一般都是刷一个BIOS就行的啊  这个板 还要刷两个  好奇葩

网友:
好像这型号BIOS很爱坏

网友:
确实很多事情难以想象,做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手上有一个和楼主故障一样的机子,刷了不行。

网友:
压都正常啊,挂上硬盘都进系统了

网友:
换内存一样故障,网上有说CPU供电问题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一个刷了以前能刷亮机的BIOS不显?弄得蛋疼继续去查其他的后来走了N多弯路又在网上下了一个刷上居然可以了。。。真的扯蛋啊。。

网友(2016-10-20):
楼主刷了双BIOS后,LOGO是显示联想的吗

网友:
这主板上有2个bios芯片吗?主芯片刷4M,副芯片刷2M?
还是就一个芯片,4M的刷进去,再把2M的也写进去?

网友:
遇见一块Q3正常刷BIOS无果

网友:
要二个一起刷吗,我刷了一个还是一样,不停的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