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 carbon BIOS问题求助

楼主(2016-09-14):
客户送来一台 ThinkPad x1 carbon 故障是开机上电到0.34不显示 板号12298-2  判断故障为BIOS故障 在论坛上下载了个8M的BIOS 刷上后能开机但是报错 又在论坛换了一个下载后 刷机 刷完验证的时候错误 以为接触不好 或者BIOS文件不对 又下载了几个 都报错 最终判断BIOS芯片坏了 BIOS芯片型号是25Q64FVSIQ   8M的  手里没有同型号的找了个25Q64CVSIG 刷机 成功不报错 但是开机不显示 电流0.33 请教师傅们 这两个芯片不通用吗

网友A:
我看过这个两个芯片的引脚定义 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原机的可以显示  替换的这个不显示

网友:
路过插个眼  等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过这个两个芯片的引脚定义 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原机的可以显示  替换的这个不显示

还不如看报错提示什么,解决报错问题

网友:
rom的问题吧

网友:
BIOS芯片应该是通用的,刷上去不能亮应该检查其它电路问题,或者将它原来备份的刷上去试试

网友:
BIOS芯片有个OTP模块!更换BIOS芯片就相当于OPT模块全是空白 所以不能换芯片!用原机BIOS芯片刷原厂的 就可以解决报错

网友:
效验的报错 不用管他 直接刷就好了

网友:
有些机子就是不能用别的芯片

网友:
X1的机器看到就怕了!U底下PCB漏电是通病 板载内存也是通病!

网友:
把编程后效验取消了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嗯,又学习到了

网友:
  孩子 换编程器八 这个编程器 我碰好几次报错了 确认是编程器 问题

网友:
用原机芯片吧, 开机报错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有的机器 换了BIOS是不行的  不亮机的  你原来的 芯片没坏  你用好点的考录机  就可以了  我遇到过

网友:
这机器  我见过两个cpu坏的

网友:
不得不说这X1就是 战斗机中的战斗大垃圾

网友:
x1 生出来  就是坑人的

网友:
有些机器对这些芯片有要求 ,我就碰到过 必须一样的芯片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要一样的

网友:
很多这样的,我也搞不懂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的bios 芯片都不能随便换

网友:
有的   按理还说可以代换    但是有的机器就不能代换

网友:
编程时把下面编程后校验的勾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一样的芯片试试看吧

网友:
需要一个真正能点亮机器的BIO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