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X-BLUE P43D3D主板亮一下灭修复(屡烧MOS管)!

楼主(2016-09-14):
接到同行送来一块P43主板,板号:X-BLUE P43D3D VER:1.0 ,同行说之前偶尔可以点亮,后来它刷过BIOS后可以点亮,重启后就不亮了,接上电源后按开关是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上图:
上诊断卡,通电按开关,指示灯亮一下灭,风扇转一下就停,再按无任何反应,要拔掉电源再开才有反应,看来是主板保护了。
先打电源口各线的对地值,无异常,查看外观也无什么特别,在测量到CPU的供电时,发现数值只有4,但又不到0,可调电源5V烧机,发现敌情,是CPU供电的第一组MOS管发热惊人,上下管都烫得厉害,上图:

这个情况在论坛上有师傅说要连上下管一起换效果好,有的甚至连同供电芯片或者旁边的精密电阻(主要测量看阻值有没有变异),因手头上没有可代换供电芯片,只将上、下管换上去了,再量对地值正常了,有400多,心想应该修好了吧,小心翼翼装好内存CPU等上电,跑码了,一路亮机显示了,本以为可以收钱了,再次开机后诊断卡跑00,风扇转,嗯???测量CPU的MOS管12.4V,有一点偏高呀,第三次开机还是00,可以上电,第四次开机亮一下灭了,跟之前一样,测量之前换上去的管子,数值又回到4了,看来又烧了,取下后数值恢复到421。。。。,哎看来还是要将上下管连同供电芯片一起换掉才保险,之前测量过周边的电阻数值是正常的,没有换电阻和电容,供电芯片是up6281s8,手头没有这个芯片,料板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想到前几天购买的up6103s8芯片也是八脚的,那款是内存的供电芯片,不知能否与这款芯片代替,在论坛上看到有的同行用RT系列供电芯片替换成功过,罪魁祸首上图:
因在网上查的资料引脚定义不一样呀,这个让我犹豫不决,担心换上去会烧主板,但是这款主板的图纸一直没找到,怎么办???
放了一天后,第二天看着这块主板,还是决定要试一下,换上去后再量MOS管的对地值还是421,嗯,数值没有变化这让我有一丝侥幸心理,决定上电一试,通电后,一路狂奔,没想到亮机了,关机后我想,这个还是心里不确定,再上电正常,反复4、5次都正常,上硬盘装系统测试没有不正常的,至此本机侥幸修复,这种替换方式建议朋友们谨慎选择。
最后上亮机图:

三冠维修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A:
你说引脚定义不一样,你看看那路是不是其实没工作的呀

网友B:
做维修就是要胆大心细

网友C:
直接这么烧鸡的方法还没用过呢,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引脚定义不一样,你看看那路是不是其实没工作的呀

因这块主板没找到图纸,在网上查到的这款芯片与代替芯片引脚定义有些不一样,所以建议今后一定要按引脚定义来确定代替元件。

网友:
大家都需要学习,我也是个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维修就是要胆大心细

上传一下全板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这么烧鸡的方法还没用过呢,下次试试

烧机对于短路故障可以说是屡试不爽,小心点用就是了。

网友:
MOS坏的芯片也一定要换掉

网友D:
我服了,你用UP6103代换UP6281S8,服了,根本都不是一种新芯片,一个是驱动芯片,一个PWM电源芯片,你换上根本就没有工作

网友:
这种帖子发出来,让那些新手看了,没有基础的,只会把问题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服了,你用UP6103代换UP6281S8,服了,根本都不是一种新芯片,一个是驱动芯片,一个PWM电源芯片,你换上 ...

虚心接受建议,教我删除贴子,以免给新手误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服了,你用UP6103代换UP6281S8,服了,根本都不是一种新芯片,一个是驱动芯片,一个PWM电源芯片,你换上 ...

但是我是换了上、下管子加上这个U6103S8后弄好的,也许是瞎蒙对了而已。你帮我分析一下这个芯片到底是给谁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但是我是换了上、下管子加上这个U6103S8后弄好的,也许是瞎蒙对了而已。你帮我分析一下这个芯片到底是给 ...

不能说好
你测下你换的芯片那一相的上下管的G级有没有电压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取一组 不要  一样用的好好的

网友F:
不敢试,也不敢相信芯片脚定义不一样都会正常,怕没修好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敢试,也不敢相信芯片脚定义不一样都会正常,怕没修好吧

我今天上午还在测试,没有出现什么反常。严谨些还是一定要引脚定义一致才能替换的。

网友:
屡烧MOS管最好是芯片和电容一起换了,不然等着返修吧

网友G:
烧MOS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这么纠结,,拆下坏件后还是需要检查下PWM有没有连带烧坏~,确认故障范围和估计下故障的原因,再考虑怎么维修方案,不要盲目简单的换件,那样容易引起2次故障。

网友H:
我一般烧机都是把能拆下来的都拆下来 比较保险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一般烧机都是把能拆下来的都拆下来 比较保险

嗯,这点我今后要改过来,我烧机时CPU和内存都未取下,危险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烧MOS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这么纠结,,拆下坏件后还是需要检查下PWM有没有连带烧坏~,确 ...

嗯,有点后悔发这个贴子,给大家添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这点我今后要改过来,我烧机时CPU和内存都未取下,危险呀。。。

都不取下来  我只能说你任性呗

网友:
钱不好赚啊

网友:
又一次艰难的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有点后悔发这个贴子,给大家添麻烦了。。。

没啥,在错误中成长,能认识到你自己的错误,就说明你成长了,收获了些东西。呵呵~~
继续,带着热情折腾吧。~

网友:
楼主总结的这个经验很好,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今天上午还在测试,没有出现什么反常。严谨些还是一定要引脚定义一致才能替换的。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测下换芯片的这相上下管G极有无波形。

网友:
烧管子一般是IC的问题吧

网友:
这组没工作,另2组起作用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的话,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
这代换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