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接PFC电感 ,会有300V直流电源输出吗

楼主(2016-09-14):
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A:
会的   这个不影响 只是安全

网友:
呵呵!山寨货都是用假的电感直接短接的!节约成本又省电!

网友:
呵呵!山寨货都是用假的电感直接短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的   这个不影响 只是安全

好像不是安全
是电源的转换效率
浪费电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山寨货都是用假的电感直接短接的!

是的 都是短接的
有的 导线都直接焊接在线路上的 都不短接

网友:
不接它电源都不通,,,

网友:
会有,一般pfc上还并联着一个电容呢,有的电容是焊在线路板上呢,上次修电源时,5伏电压正常,tl494 12脚电压也正常就是无法启动,最后检查了半天是忘插pfc电感了,一般在维修时可以把pfc电感摘掉直接用跳线帽给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山寨货都是用假的电感直接短接的!节约成本又省电!

你电脑卡了吗重复回复多条

网友C:
关键要看是不是必须要接,而且接的应该是------真正的PFC电感,

如果接的是假的PFC,不会影响300V输出,因为假的线路根本控制不到后面的电路

如果接的是真正的PFC,会影响300V输出,因为不装真PFC,等于线路被断开了,后面的电路是不可能继续得到300V电的

网友:
真正的PFC没有电感是不行的,至于山寨货那些假的就没什么讨论意义了。

网友:
把电感的两个脚短接就行了

网友:
短接 两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的   这个不影响 只是安全

不管山寨的还是名牌的,都不可以带电触摸,被电一下是小事。可能会把其它元件给烧坏。如用手把场效应管的G极与电容的正极连在一起会烧掉场效应管和其他元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要看是不是必须要接,而且接的应该是------真正的PFC电感,

如果接的是假的PFC,不会影响300V输出, ...

pfc上面还并联有电容,那个电容有的是包在pfc电感里面,有的是焊在线路板上的,如要是焊在线路板上的那种就会带电了,所以要用手触摸前一定要记住断电并放掉电容里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