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进水了的,IO那块进水

楼主(2016-09-14):
e40 进水了的,IO那块进水 换了块IO 现在还不触发,而且EC的所有工作条条都满足了,3V 5V都有。。
不触发

网友:
BIOS 重新刷一下试试

网友:
现在什么现象

网友:
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不触发就查条件啊

网友:
进水位置没有问题 IO条件具备 查桥的触发条件

网友:
bios bios芯片和ec的通断 ec下面有没腐蚀断线

网友:
先刷下BIOS在看问题咯

网友:
进水本 要细心哦 放大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