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TITUDE E5430 HM77 QXW00 版号LA-7901P

楼主(2016-09-14):
DELL LATITUDE E5430 HM77 QXW00 版号LA-7901P    故障为开机黑屏 该跳的都跳了 就是不亮  刷了BIOS 解决     友情提示   这个bios必须两个都刷了 单刷一个机器不亮

DELL LATITUDE E5430 HM77 QXW00 LA-7901P U52.zip

DELL LATITUDE E5430 HM77 QXW00 LA-7901P U53.zip

网友(2016-10-15):
电流跳至多少?楼主有没有个参考呢

网友(2017-02-24):
是啊,我这里也有个这个机器,独显的,就是能正常触发,电流也有正常跳变,按开关键能正常关机,就是不显示,这机器去掉内存开机后,会自动掉电关机。

网友A:
我有个集成的也是开机不亮,有时开几次偶尔会亮一次

网友(2017-03-27):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集成的也是开机不亮,有时开几次偶尔会亮一次

机子 解决了么?

网友:
不触发。刷这个试试

网友:
我也下来试试

网友(2017-05-23):
之后呢,进系统后网卡有没有感叹号?

网友(2017-11-29):
还可以 亲测可用 集显的  不过我这台不是bios问题

网友(2018-09-14):
la-7901p 有时候就是打不开 有时候能打开 刷了这个 就好了  亲测好用,赞一个

网友(2018-10-30):
电流跑到0.9左右不动,刷了这个BIOS 就好了,完美

网友(2019-10-06):
我的机器就是有时候开机有时候开不开,刷完程序好了!!!

网友:
下载好几个都市 8.193  S

网友(2020-10-29):
下个试试vvvvvvvvvvvvvvvvvv

网友:
好用     刷上就好了

网友(2021-03-13):
文件长度超出范围,超出部分将被忽略?

网友(2022-11-10):
电流跑到0.9左右不动

网友(2023-08-03):
刷上修好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