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 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6-09-14):
开机瞬间掉电,可再次开机掉电。测各项电压正常,测vdd2.5温控0v 换5脚芯片后开机
华硕

网友:
咋没有上个图呀?这样虽然让大学知道 是温控引起的,但是如何找到这个元凶的?

网友:
这个掉电瞬间可不好测

网友:
是VDDA电压没出来吗

网友:
VDDA这个电压是温控的?

网友:
温控制哪里。。可以说下么

网友:
你说的是VDD2.5吗?还是温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