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流在80mA以内的故障定位维修过程:

楼主(2016-09-14):
手机电流在80mA以内的故障定位维修过程:

  实际维修不开机时,可以通过看电流来定位故障点

  1、触发后电流在20毫安及以下:(此时手机连接电脑是无法识别的)电流位置如图所示:

图1 手机电流在80mA以内的故障定位

  一般的考虑范围:

  电源、电源周边降压电路中的电感通路故障。

  CPU主时钟(24M晶体)未工作,或CPU内部的时钟电路故障。

  2、电流在40毫安左右不开机,电流位置如图所示:

图2 手机电流在80mA以内的故障定位

  (1)、通常此时24M主时钟已经起振。(可通过测量晶振两端谐振电容电压是否有0.9V左右来判断,有0.9V左右的电压代表工作)。

  (2)、如果24M晶体电路正常,那么可通过刷机来判断,此时刷机如果报错4005则通常说明主CPU故障,如果报错4014则多数为暂存(CPU的上层故障)。

  (3)、如果是一直等待并未报错误代码,此时拔掉数据线后报错9,那么说明一般是硬盘故障(不排除硬盘供电等)。

网友:
多发几个呗 楼主啊

网友:
莫非修手机  用这种指针的表  比数字的好吗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电流是六代以前的吧?

网友:
为什么你们的技术总是那么牛B

网友:
放屁。。  40ma   底层都没过。还暂存  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