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 换桥后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6-09-14):
机器原来故障时待机偏高 显卡电压先出来了!桥损坏  换完桥。 现在  不定时会自动重启  但是在DELL  LOGO画面  不停的重启!强制关机 有能开机  !用一会又那样了!  我把休眠拆了  开关也换了一个!AMD的也是双桥合一   是不是换完桥也要刷BIOS?   有时候开机能用很长时间  有时候开机一会会!  查看了一下  温度很好!

网友:
楼主你先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A:
也许是桥BGA没有焊好 或者桥本体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桥BGA没有焊好 或者桥本体问题

桥本体不行的话  不应该时好 时不好啊!有时候冷开机能用好几个小时  有时候只能用十几分钟!

网友:
这种疑难是练功夫的时候,也是让人头大的时候

网友:
我也怀疑可能是桥没做好

网友:
是不是做BGA的时候 掉件了

网友:
可能会有其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