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 L196WD 显示器开机 屏闪 花屏

楼主(2016-09-14):
联想 L196WD 显示器开机 花屏 如下图:
不插VGA线 如下图:

这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屏坏了呀?

网友A:
图片呢,联想机子屏线爱坏,先换一根试一下!!

网友B:
换下屏线试试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呢,联想机子屏线爱坏,先换一根试一下!!

屏线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下屏线试试把,

屏线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像是屏坏了,,,

网友:
这个简单啊搞个通用版试试不就晓得问题咯……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吧,常见的故障现象。。。。

网友:
这故障是屏坏了

网友:
屏线换过了  要是愿意折腾 就换通用套件上去点下屏   要是不愿意折腾  基本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不接屏线,是什么效果

网友:
看样子基本判定屏坏了,13楼 不接屏线效果是白板

网友:
用通用的驱动板点下,排除是否是屏问题。

网友:
屏线拔下重新插一次,再看看不行换线。

网友:
换驱动板点看看。

网友:
这种都是屏坏了

网友:
楼主我有一个显示器,问题和你的一样,修好了吗?修好告诉我下,谢谢

网友:
应是屏问题

网友:
在通电状态下,用手指碰屏电路(主ic除外),如果显示效果变好了,可以尝试修修。

网友:
看样子基本判定屏坏了

网友:
通用板一试便知

网友:
这机器屏线 问题多一点

网友:
什么都没有测量  就让人猜。。。

网友:
屏坏啦 肯定的

网友:
用通用板点屏试一试...........

网友:
你这个真应当是屏坏了,我今天一台,换了一根屏线就好了

网友(2016-10-17):
屏的问题 可能性多一点

网友:
屏可能性大点  换条屏线 再说

网友:
我也有一台同一个故障

网友:
清洁屏线。换一条屏线试试……。

网友:
先换个评先试试看

网友:
这种的没碰到过,估计不好修

网友:
换棵屏线,如果还是不行就是屏坏了

网友:
面板的问题啊,哎

网友:
8成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上的主板坏了,基本没得修了!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是哪儿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