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 SE挡内存

楼主(2016-09-14):
今天修几个P5KPL-AM SE,跑马挡E1 81 ,测119 120 对地值 电压正常,238脚3.3V电压正常。1脚0.75正常,测试灯测,北桥无空焊,不知道怎么办??求教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换U,BIOS试试

网友:
还要测试量内存插槽的AD线的对地阻抗

网友A:
换U  换内存  刷BIOS   热桥

网友:
BIOS刷过了,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U  换内存  刷BIOS   热桥

看来的热桥了,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U  换内存  刷BIOS   热桥

热桥还是一个槽挡81 一个槽挡E1 或者两个都是挡E1 内存工作条件满足了,怎么办??

网友:
板子变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