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容量优盘的大作用,U盘居然变身路由器!

楼主(2016-09-14):
小容量优盘的大作用,U盘居然变身路由器!

  大家是不是觉得有一些小容量的U盘,用起来容量太小,但是丢了又会觉得可惜,这种感觉就像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呀!不过没关系,我们将这些小U盘改造一番,它也能有一番大作为。

  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记得“360随身WiFi”上市之初的争论,用户把“360随身WiFi”插到任何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不用做任何设置,手机、Pad等智能设备就可以上网。很多玩家表示现在的笔记本电脑一般也提供WiFi共享功能,一般程序员也不需要花钱,而是一键设置WiFi热点,360这项应用只是让小白用户感觉到有很大价值。

  既然“360随身WiFi”可以被认作带程序的打包U盘,那为何我们不能将程序真的打包到U盘里面,让U盘变身“360随身WiFi”呢?

  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将U盘改为一个强大的路由器,配合我们的电脑使用,不仅仅省下了买路由器的钱,而且这台路由器你在市面上还买不到呢!

U盘变身路由器 图1

  一、给U盘准备一个系统:DD-WRT简介

  我们平常使用的每一台路由器设备,都有一个自己的操作系统OS,用于对路由设备进行各种功能设置和管理。其实平常所说的升级路由器固件,就是升级刷新路由设备中的操作系统,以使路由设备的功能更加强大。

U盘变身路由器 图2

  DD-WRT算是一个Linux操作系统,但实质上就是一个第三方的路由器固件。它的路由和网络管理功能非常的强大,被广泛的应用于LinksysWRT54G/GS/GL,或其他基于Broadcom参考设计的802.11g无线路由器上。可以将DD-WRT刷新到所支持的路由器设备上,以便让路由器的功能更加强大。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让DD-WRT独立运行于一台电脑上,只要提供相应的硬件,就可以让电脑实现路由器的功能。

  二、闲置小U盘:容量小点无所谓

  只要一个闲置不用的小U盘就足够了,当然这个U盘是无法单独作为路由器使用的。不过它可以作为一个超小巧的服务器,随身携带,配合各种不同的电脑来使用。同时,为整机追加一张无线网卡或是一个集线器也是必要的。

  很多小伙伴都会有疑问,U盘没有天线怎么可能当路由器使用,看到这里想必多少明白一些了吧,我们将系统安装到U盘里面,然后以U盘为媒介,实现完整的路由功能,而且由于DD-WRT系统功能强大,这样实现的路由功能绝不逊于某些入门级路由器。

  三、安装DD-WRTx86版

  首先要为U盘“刷”上路由固件DD-WRT。一般来说,要刷固件当然得有硬件设备,这里要刷路由固件,按常理来说,是要将固件刷在路由器上的。不过这里我们是直接将固件刷新到U盘里,DD-WRT的容量只有11MB左右,大家完全不用担心U盘容量的问题。

U盘变身路由器 图3

  DD-WRT X86版的“dd-wrt-public-vga.image(硬盘/存储卡安装镜像文件)”和“physdiskwrite 0.5.1(路由器IMG写盘工具)”,并解压到同一文件夹中,打开CMD命令提示符窗口,进入程序所在文件夹中。

  执行如下命令:“physdiskwrite.exe-u dd-wrt_public_vga.image”,程序会自动检测当前系统中的硬盘及移动存储设备,并显示出所有存储设备的序号及相关参数。详细查看 “Information for||.|.PhysicalDrive*”信息,确认老机U盘的序号,其中“PhysicalDrive*”就是指定显示硬盘和U盘设备序号的。

U盘变身路由器 图4

  一般来说,如果机器上只有一个硬盘,那么接上的U盘序号就为“PhysicalDrive1”;如果新机有两块硬盘,则老机U盘序号就为“PhysicalDrire2”,以此类推。

U盘变身路由器 图5

  程序提示“Which disk do you want to write?”,即是要求输入目标U盘的序号,注意不要选错了,否则U盘里所有数据都将被覆盖。输入U盘序号后回车,屏幕提示,确认是否正确,是否真的写入,当然选Y,几秒钟后,路由器固件就被写入老机的U盘中了,最后提示“11534336/11534336 bytes written in total”,表示写入成功。

U盘变身路由器 图6

  小提示:“physdiskwrite.exe-u dd-wrt_public.vga.image”命令中的“-u”参数,主要是在目标硬盘或U盘大于800MB时使用,如果老盘比较小,低于800MB,或者使用的是CF卡之类的,可以去掉此参数。

U盘变身路由器 图7

  四、设置路由器:记得启用DHCP功能

  将U盘接到电脑上,并为电脑接驳上网线(台式机将网线插入新增的无线网卡上),开机启动,用刚才刷入DD-WRT的U盘引导系统。启动后,可以看到刚才刷入的DD-WRT接管了系统引导,引导入Linux系统。系统引导后,DD-WRT会自动检测网络环境和硬盘设备,并自动进行网络设置,开始提供路由服务。

  在电脑上打开浏览器,在浏览器的地址栏中输入路由器的默认IP地址“h去掉ttp://192.168.1.1” (无权限发布链接),回车后要求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路由器的默认用户名为“root”,密码为“admin”。登录后默认界面为英文界面,可以调整为中文,点击页面上方的“administrator”,进入页面中后,将“LanguageSelection”设置为 “ChineseSimplified”即可。

  提示:这里介绍的是直接将DD-WRT刷到U盘上,其实同样可以刷到CF卡、DOM等存储介质上。另外,还可以直接下载“DD-WRT X86”的光盘镜像文件,直接进行刻录,免去安装的过程。光盘镜像还可以直接量产到U盘上,这样就得到了一个带“路由”与存储双功能的U盘了!此外,对于家庭或寝室入户路由,还要记得启用DHCP功能。

  五、路由上网:注意虚拟机的运用

  在其它电脑上,将网关设置为主机路由器IP地址,设置DNS或使用DHCP,即可自由的上网了。U盘路由器的功能非常强大,可以支持3322ORG的 DDNS,支持花生壳的DDNS,可以利用QoS、限速、限连接数等设置来优化带宽,并且支持VPN的PPTP客户端和PPTP服务端设置,可以提供VPN接入,还可以通过配置轻松管理各种网络应用,例如彻底封杀BT、电驴、迅雷等。没想到一个面临淘汰的老U盘还能干这么多事情吧?

  在Windows 7及以后版本的Windows系统中运行这样的路由可能出现上面的提示,建议下载VMWARE虚拟机,安装上了XP系统,在虚拟XP中完成了操作。

网友:
不知所云!是不需要网线就可以上网了吗?? 还是只是变成一个随身WIFI ??扯得云里雾里的!

网友:
我表示我看完了,没咋用,

网友:
网路,学无止境

网友:
也是有点看的云里雾里的

网友:
个人感觉用处不大, 有这时间, 我就去赚钱了 , 呵呵

网友:
看不懂,U盘都没有天线,怎么做路由器啊?

网友:
即便就是真的把U盘刷成360WIFI  也是一个鸡肋呀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网友:
U盘能做路由器?太扯了,U盘里根本没CPU,刷个什么系统都是没法子独立运行。挂在电脑上顶多也就是一个存储,所谓的刷就是传输到U盘里,跟一般的复制一样。按这方法就是你再开个电脑做路由+找个小U盘存软件

网友(2016-11-05):
U盘是没有天线,但是插U盘的电脑有啊,U盘的作用就是通过自身系统和电脑自主授权使U盘获得电脑无线传输服务设备(天线)的控制和使用权,还有就是,U盘虽然没有处理器和其它系统运行必要硬件设备,但是同样电脑有啊,U盘被写入精简系统映像和隐藏执行代码,就是为了能使U盘能在接入电脑后能获取电脑各部分的控制权,与其说是“U盘路由器”,不如说是“U盘木马路由器”,理论上来说是可行的。

网友:
此法绝非普通人搞定,必须大师级的人才行啊。

网友:
没看懂,有点晕。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懂。也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买一个360十几块就行了。

网友:
就那样哈,需要一天电脑支持。

网友A(2016-12-17):
U盘只是用来装路由的系统,有毛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只是用来装路由的系统,有毛用

现在的128g U盘也可以用来储存资料的

网友:
有待研究研究

网友(2017-02-04):
普通路由器也可以刷DD-WR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