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5420触发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6-09-14):
板号DAOR08MB6E2开机不显示测各路电压都出来了,刷了个BIOS不行,只好慢慢查吧。
看电流像没过内存,内存供电正常,复位没有,DDR3_DRAMRST#、CPU_DRAMRST#为低,+1.5V_SUS正常。

测SM_DRAMPWROK没有,正常应该有跳变的。

找到R25测两端均无电压+1.5V_CPU,看来问题在这里了+1.5V_SUS正常+1.5V_CPU没有,检查转换电路

找到Q4的时候发现边上的R38碎了,应该是有人拆机螺丝刀碰到了,换上试机OK!
下图这个R38确定是个电阻,装的时候翻过去了底朝上不影响就没动。

网友:
这可以,怎么会打到电阻了,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修的很仔细呀。分析的也很好。

网友:
    思路清晰 很好啊

网友:
看样子有示波器就是好,可以直接测

网友:
不错,加分鼓励,还是属于常见的问题了

网友:
有时序就是好  直接查上一级  问题就明了了   加分

网友:
前几天碰见一个换键盘 X宝买的键盘 不知道谁换的 换过之后吧IO针脚碰坏的    断了好几个 开机滴滴报警 检测不到电池。,,。后来订个EC  换上好了。

网友:
切入点DRAMPWROK

网友:
把电容换了

网友:
这是看见了哈哈

网友(2023-10-17):
修的很仔细呀。分析的也很厉害,我一直都看不懂电路图,好烦,看不进,脚位英文根本就看不懂,惭愧 都是靠经验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