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高压包的代换

楼主(2016-09-14):
一般显示器的高压版坏了都是改版 有的是高压包坏了这个代换有什么原则

网友:
看绕的线圈差不多就可以啦,还有输出的阻值一样啊

网友:
方案相同,大小能装配上,就基本能代换

网友:
我一般是不换的   但是首先得引脚相同 大小一样 最基本的

网友:
高压包上面打的有型号的。

网友:
去万能的淘宝吧,有原装的未完有升级改良的

网友:
初级的绕线抽头方式和次级的阻值

网友:
看线圈接口在哪个引脚上对着换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