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10P NM-A032 EDP转LVDS信号造成的花屏(内含合成BIOS)

楼主(2016-09-14):
1.此机拿来不亮 电流到1.几就掉电 拔掉内存 能稍微挺一会儿 但还是不亮
2.刷BIOS 论坛找了个BIOS 刷上能亮 但开机慢 于是找朋友合成了一个 OK 开机正常 本以为就此完事
3.结果客户拿回去说是花屏 不仔细看 根本就看不出来   黑底白字可以看出来 有毛刺那种感觉

4.认真观察发现 屏上有高频的响声 声音还挺大的 这个屏是高分的 低分的上去根本就不亮 以为是屏的问题  就发了一个屏
5.到货后 上去还是一样 这个机器是I7 独显 配置挺高的 没敢先动显卡 外接是正常的 于是又发了一个屏线
6.屏线到了之后 换上去 还是一样 这回彻底死心  看来主板还有问题 修主板 打了下屏接口的阻值 发现问题

7.39脚对地值59 30脚+3VS对地值也是一样(但是电压有3V)  3VS是二级转换电压 对地值绝对不应该这么低 同时这两个点都连接到了一个芯片
    PS8625 EDP to LVDS

8.风枪吹下芯片 再打值 对地值正常了 定芯片 换上 OK了

图纸论坛有 但是搜索引擎不太完美 找了很久才找到 我再上传下 顺便也把合成的bios传上来
各位 加点分吧

 会员1625122元2022-12-15 15:41
 会员2371132元2022-11-13 11:55
 会员6710732元2022-9-25 15:49

3.35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3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Tebo-View 点位工具.rar

4.7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3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NM-A032 Y510P 合成.rar

3.09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2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666  韩大神好武功   多来点这种 案例 以后 我这种小白 能走点捷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666  韩大神好武功   多来点这种 案例 以后 我这种小白 能走点捷径。

你再给我指名道姓 我就干你

网友B:
修新机是有所顾忌而跑偏。

网友C:
楼主果然是传说中的高手啊!

网友:
真的好厉害,打地阻就能发现问题了。

网友D:
还没有碰到这个芯片引起花屏的,以后碰到了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果然是传说中的高手啊!

我还是一个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没有碰到这个芯片引起花屏的,以后碰到了注意一下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新机是有所顾忌而跑偏。

不敢乱动

网友:
现在都用这种显示芯片

网友:
华硕机子见得比较多

网友:
现在的机子都有内接芯片了 其实也好修了

网友:
可能只是虚焊的吧

网友:
感谢分享  现在好多掉电都是 BIOS问题

网友E:
还没有修过这高档的机器,小白的技术还是不行啊,给你加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没有修过这高档的机器,小白的技术还是不行啊,给你加分啦!

     好的 谢谢

网友:
这个厉害,值得学习

网友:
小白进来取经, 给你加分!

网友:
果然牛人,要是我自己就捉急了。。。哈哈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
这个牛  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阻值只有几十  肯定不正常了

网友F:
原来花屏还有因为这个的,涨姿势了,这个对地阻值的参考来源于哪里,经验吗,什么才是正常的额,求分享

网友G:
楼主思路不错,这种问题换屏换排线后,很多人都会干显卡

网友:
绕了一圈还是主办的问题不过修好心里踏实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来花屏还有因为这个的,涨姿势了,这个对地阻值的参考来源于哪里,经验吗,什么才是正常的额,求分享

LVDS每组基本上都差不多 你自己打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思路不错,这种问题换屏换排线后,很多人都会干显卡

如果没查到这个问题 我也准备干显卡了

网友:
问一下,这个PS8625芯片是干嘛用的?显卡发出的信号经过它之后转成LVDS信号再发给屏吗??只是一个信号的转换作用?

网友:
有理有据.思路清晰.真不错.含量高的技术 帖

网友H:
前几天修过一个,刚开始是bios问题,不解释直接刷,好了,客户拿回去,说开机掉电,再回来修,再刷一个鸟样,没思路直接烤南桥,啥问题都一并解决咯。注意是开机显示掉电

网友:
多来点这种 案例 以后 小白 能走点捷径

网友I:
8625是啥芯片啊,望解答啊

网友J:
我觉得看你的文章非常受教。。问下这个lvds的转换芯片,是在图纸右下角写了的,还说说你原本就是知道

网友K:
你为什么不加焊芯片呢,也许就好了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L:
通过供电就能判断是EDP转LVDS的问题,佩服佩服!!感谢楼主分享图纸点位和数据,好东西呀~~  对了,请问您有ACER E5-511板号LA-B211P的点位图么~~小弟跪求呀~~

网友M:
加热都可以,你说要是加焊一下会不会不用换芯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加热都可以,你说要是加焊一下会不会不用换芯片呢

短路谁跟你说加热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L:
通过供电就能判断是EDP转LVDS的问题,佩服佩服!!感谢楼主分享图纸点位和数据,好东西呀~~  对了,请问您 ...

不是供电 还有LVDS数据
我也没有这个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看你的文章非常受教。。问下这个lvds的转换芯片,是在图纸右下角写了的,还说说你原本就是知道

我不知道 看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8625是啥芯片啊,望解答啊

EDP转换芯片吧 转成LVDS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为什么不加焊芯片呢,也许就好了呢

你觉得短路加焊就能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前几天修过一个,刚开始是bios问题,不解释直接刷,好了,客户拿回去,说开机掉电,再回来修,再刷一个鸟样 ...

开机掉电? 你刷完BIOS没有试吗

网友N:
这个帖子经典哦,我看标题以为是显卡呢

网友:
大神果然就是不一样

网友:
这种现象还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O:
绝对是大神,技术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帖子经典哦,我看标题以为是显卡呢

嗯 这个故障是个挺好的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O:
绝对是大神,技术杠杠的

不是大神 进击中的小白

网友:
高手啊,楼主好厉害啊

网友P:
楼主这机器修的有点曲折,不过最后还是修好了,已加分

网友:
真高手啊  学习了 换做是我的话 。。。就去弄显卡了  学习了哈

网友:
楼主6+6 我学习了

网友:
bios合成厉害啊,学习学习

网友:
吹一下就能好,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确实这个转换芯片坏的遇到过

网友Q:
EDP转换芯片的故障率很高,好像华硕机都城通病了,小Y上面还没遇到过,这经验会让第一次遇到这问题的人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Q:
EDP转换芯片的故障率很高,好像华硕机都城通病了,小Y上面还没遇到过,这经验会让第一次遇到这问题的人少走 ...

华硕机器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这机器修的有点曲折,不过最后还是修好了,已加分

嗯哪  谢谢

网友:
现在有那么几款加电跑马不显示,有这种芯片就直接杀。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问下 那个屏信号对地阻值应该为多少才正常呢。分享下经验哦大师

网友:
细心+认真+理论+更新=成功!!!牛…………

网友:
膜拜高手啊

网友:
楼主 楼主 你真棒 向你学了

网友:
转换edp到lvds的芯片出故障,导致花屏。嗯领受谢谢

网友:
'这破机子显存爱出问题,显卡坏的henshao

网友:
还是楼主的功夫好呵呵

网友:
传说中的高手啊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打地阻就能发现问题

网友:
是显卡供电芯片么

网友:
这板还有转换芯片啊 还得仔细

网友:
这板还有转换芯片 下次得注意看

网友:
现在好多这种转换IC有问题

网友R:
只想知道BIOS分离合成怎么搞
-龟仙人-
【迅维】不是有这个课程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R:
只想知道BIOS分离合成怎么搞
【迅维】不是有这个课程吗

网友:
LVDS是南桥输出的,遇到这种没这个转换IC要修的恶心死了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向你学习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S:
这种花屏还以为是屏的MCU坏了

网友:
能学好合成BIOS就好了··········

网友T:
轻松搞定  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T:
轻松搞定  好厉害

并不轻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种花屏还以为是屏的MCU坏了

一招龟波气功打天下
哈哈哈哈哈

网友:
为啥EDP 要转lvds    啥情况

网友:
华硕有一款2136s应该也是这种类型的吧?

网友:
坚持看帖,坚持回帖,好好学习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示处理芯片!很多AMD的机器都用这个芯片!楼主这个现象没有见到过!学习了

网友:
什么不说  只能赚钱

网友U:
有电路基础,有实践经验,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U:
有电路基础,有实践经验,羡慕!!

都是学习得来的

网友:
芯片都可以吹下  就不模糊了。也是吊,学习了。

网友:
我也发现论坛搜索引擎没有以前的好用了 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候我搜不到的东西让朋友帮我搜一下就能搜出来 是关键字打的不对 还是人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