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跑到1.5会掉电,然后重启。

楼主(2016-09-14):
机器故障是掉电,电流正常跑到1.3-1.4然后掉回0.2最后掉到待机。可手动触发
有时候,会跑到1.3-1.4-1.5.到1.5时候,要么坚挺会,要么掉电,然后会自己触发。。。有时候1.5可以坚挺会。
我没示波器。看不出cpu电容波形。干cpu供电芯片可行?或者加些个大电容有意义么?
不然,查哪我都不知道。。。
我修到过,进系统不正常会掉电的,是3  5v滤波电容。可这个机器,估计开机都开不了~~~别说进系统了。电压都正常情况,我只想到了电容。貌似加焊芯片意义不大。芯片虚焊可能性低啊。

网友:
刷个 BIOS看看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