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待机高 能亮机

楼主(2016-09-14):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G480,   进水不触发。。给客户开单放修,拆机EC附件腐蚀,清理之后能触发到0.12      +3VS只有1.8V,   U39 转换过来的,用手摸着U39这个附近就能开机显示正常,U39的+3VALW正常,新手也不懂理论就直接把+3VALW飞到+3VS了,,,,显示倒是显示了,就是上电待机就0.12,,待机肯定是高了, 不过又能显示,不知道这样能不能用住。请指教一下!

网友:
试试USB好用不

网友A:
待机芯片是不是RT82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是不是RT8205?

图纸上是RT8205E

网友:
USB使用没问题呀

网友B:
可以用的 这是+3VALW转+3vpcu的管子 你直连了待机下直接给后级供电了 所以电流大 这样插电风扇就会转的  如果G级正常 就换一个n沟道场馆吧 也不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的 这是+3VALW转+3vpcu的管子 你直连了待机下直接给后级供电了 所以电流大 这样插电风扇就会转的  如 ...

N管换了还不行所以才直给的

网友:
这是野路子,按上电顺序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