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0-45进水不触发 二修机

楼主(2016-09-14):
机器型号 联想B40-45  一看45知道是AMD的故障现象 按开关无反应,接可调适配器无待机
开始维修:拆机出来目测主板,看上去还好,进水面积并不多触摸板下面,正好遭殃的是声卡。 一看修成这样上家应该也是个小小白,洗板水洗洗加点助焊膏焊焊不行就不修了。心想或许捡到便宜了,,不过看声卡附近有些电阻电容腐蚀得比较严重,声音可能会是个难题。
另外旁边其它电路上看上去有点腐蚀,先不管先查待机条件。 先看PU401 IN=19V EN1=0 EN2=0 LDO=3.3V 时隔好几天忘记PG了,这里PG应该也是0V,因为PG是这芯片发出的。那么需要查EN1了, PR408 PR409为空不管它,看EC_ON 量EC的PIN112=0,那么是EC工作不正常了。查EC工作条件 PIN111=0 PIN9,22,33等都为0。而PIN111直接标注连接+3VLP,回想PU401的LDO也是+3VLP而且有3.3V,说明断线了,直接从PU401处的PC412飞线到EC的PIN111 。接上电源量3.3V和5V有了,一看电流自动上电了,以为好了就断电接屏再试,呵呵呵,接上屏还是不触发,不会屏短路了吧,拆下来再试依然不触发,量3,3V和5V仍然有,怪事了,,
回想起声卡旁边电路也有点腐蚀 那就查查看 不但腐蚀断线而且少个电阻,找个100K补上R169,此处也无电压,飞线从这里过的时候给它开个口 再上电OK,接上屏 修到这里并未结束。眼看声卡处腐蚀那么严重仔细看却只有两个电阻腐蚀, 下面这个电阻腐蚀那端有3.3V,另一边接地,上面那电阻一端有3.3V另一边无电压也不接地。主板上又没标注原件编码没心思修,直接把声卡拆下来看看脚位有没有腐蚀 还好,有点腐蚀但未断线,清理清理装回去算了。装机起来试试再说 密码提示一般都是这几个数,反复试了几次进去了,果然没声音,声卡都没认到,而且老慢了客户升级成WIN10。量喇叭接口也无电压。还是得拆出来修。跑线路,下面电阻连接UA1的PIN27 RA15=100K,找个100k换上,上面电阻连到PIN1 有电压的是这一端,,别的什么都查不到,找不到这个电阻是个什么玩意,不管了也搞个100K换上吧,换上后上电测上面电阻另一边也有3.3V.再量喇叭接口2.5V,,哈哈,八九不离十了。装起来果然OK。再给客户装个WIN7速度还算可以,只是装WIN7前要清除扇区花了一个多小时。
发贴求加分求加分求加分在这里要感谢版主天意,图纸是他提供的

联想B40-45 LA-B291P REV 1.0 U1.zip

网友:
不好意思,编辑的时候不小心把图片搞丢了,发出来只有文字,现在补上了

网友:
为什么保存草稿图片保存不了

网友A:
这种小件不换不知道到顶多久

网友:
声卡那块看起来挺糟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件不换不知道到顶多久

应该没事,清理好了,腐蚀不严重

网友:
进水的还要看点运气

网友:
厉害 高手高手学习了

网友:
呵呵    给联想打广告啊,,不过要感谢联想,我平时修的电脑里至少有一半是联想

网友:
进水机 不好修

网友:
修了稳定吗

网友:
强大,,真是细心,又学习了

网友:
太带劲了,牛叉

网友:
台式机主板好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