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25 XP关不了机 PE可以关机

楼主(2016-09-14):
HP NX6325 XP关不了机 PE可以关机
装了两个XP,有时能关机,绝大时间不能关机。甚至下了HP专用XP,还是不行,是硬件问题,还是ACPI问题?哪位遇到过?
关不了机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应该是BIOS 或者南桥引起的

网友:
我原来也碰到过一个 xp关机重启

网友:
上面没说完 我原来碰到一个关机重启 xp 后面换win7好了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w7的有没有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