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按键 都不好使

楼主(2016-09-14):
  开关不好使    剩下四个按都是开关机作用  程序刷了 按键换了 求思路

网友:
那就有可能是主控的问题了    测一下开关到主控的阻值   看看有没有虚焊的  或者是断线的

网友:
直接拆掉开关板看下啊,直接短接试下,应该还是开关板的问题,是分压的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