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记录仪的循环录像如何设置?

楼主(2016-09-14):
行车记录仪的循环录像如何设置?

  行车记录仪的功能毋庸置疑,主要就是记录下行车过程中的影像资料并保存。设想一下,如果把行车记录仪拍下来的视频全部保存起来,哪怕视频的压缩技术再成熟,最后加到一起也是个天文数字,那得需要多大的存储空间?行车记录仪具备的循环录像功能彻底解决了存储问题。如何设置行车记录仪的循环录像时间呢?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行车记录仪的循环录像时间的合理设置方法。

行车记录仪的循环录像如何设置 图1

  一、循环录影的工作原理

  行车记录仪影像资料都存在插入型存储卡中,视频是根据用户设定,视频一般每1、3、5分钟一段,当存储卡容量快满的时候,记录仪自动删除时间最靠前的一段,来存储新录制的视频,不会造成存储不足的现象。

行车记录仪的循环录像如何设置 图2

  二、循环录影的担忧

  有许多朋友会担心,循环录影会把发生事故的视频资料覆盖掉,没法取证用。其实完全不必担心,循环录影本身就是软件的一种设定、一种算法,目前市面上大多数记录仪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触发G-sensor,自动进入紧急状态,锁定录像画面,单独存储,不会被覆盖掉。

行车记录仪的循环录像如何设置 图3

  目前行车记录仪的存储卡容量一般从8-32GB大小不等,以1080P的视频格式、25帧每秒的视频来计算,每分钟的视频大小在90MB左右。8GB的存储卡,在没有紧急存储的情况下,平均可以录制90分钟的视频。如果您想要保存时间长一点的,你可以上一张32GB的存储卡(目前大多数记录仪最大支持32GB)。

  循环录影的出现,解决了存储问题,不用我们总去格式化内存卡;或者用无限大的存储设备,有效的降低了行车记录仪的成本。

  三、行车记录仪循环录像时间的设置方法:

  正常情况下行车记录仪循环录像的设置有如下几个选项:1分钟;3分钟;5分钟;关闭。

  这个功能可以让用户自行调整录像保存的时间长度,并无限的进行循环录像。

  不过循环录像设定的时间与其所扩充的存储空间大小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行车记录仪影像是一段一段被循环的,如果设定的时间过长,而存储卡内存又不够大的话,就存不了几段视频,而这一覆盖,就是一大段长时间的视频,能被留在卡里的视频就更少了。

  行车记录仪视频录制时间和储存容量对照表:

行车记录仪的循环录像如何设置 图4

  根据以上数据,如果你用的是8GTF卡,那最好建议设定在1分钟,最大不要超过3分钟。因为8G的存储卡,按照真正的1080P的分辨率来算的,每分钟视频文件在100M左右的大小,那一张8G的TF卡,最多也只能存储60分钟左右。

  目前,国内的行车记录仪的TF卡一般在8G、16G、32G左右。

  所以如果您每次驾车都不超过1小时的,可选8G卡,循环录像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3分钟;如果2小时以内可以选16G,循环录像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5分钟;4小时以上最好选32G及以上的存储卡,循环录像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0分钟。

  目前行车记录仪支持最大内存是32G,而理论上来说我们选择的内存卡越大越好,所以建议都选择32G的高速卡。

  循环记录的时间最好设置成每3分钟一个文件,这样的好处是便于查找、便于保存。1分钟的话,视频文件比较碎,5分钟的话,事故片段的查找可能会比较麻烦,且视频文件比较大,所以一般建议大家设置为3分钟最为合适。

  在这里,最后再提醒一下广大车友:循环录像功能选项有个“关闭”,这一选项,很严肃的告诉大家,千万不要把循环录像调成:“关闭”,否则这台行车记录仪就循环不起来了,此时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是一个很大的而且是一个一体的视频片段,不会被自动覆盖,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存储卡的存储空间爆满,从而影响行车记录仪的正常使用。

  经过这么解释,相信各位车友应该知道该如何合理设置行车记录仪的循环录像时间了吧!同时也希望各位车友在学会合理设置行车记录仪的循环录像时间的同时,合理使用行车记录仪,让行车更文明、更安全。

网友:
感谢分享,此方面资料较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