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40P 刷EC BIOS后,开机出现小锁。

楼主(2016-09-14):
查了查要换EC,可这个EC是MEC1633,BGA封装的.我要问一下大家没有碰到过,是不是换的EC好的。要换全新的还是拆机的。

网友:
没有人碰到吗,不会吧

网友:
继续刷  找别的BIOS再刷看看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带程序的,找料板的吧。有高手飞线刷。

网友:
这EC是带程序的, 密码也是储存在内,只能找料板

网友:
新人表示没有见过,坐等高手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带程序的,找料板的吧。有高手飞线刷。

这不累了,上那找去

网友:
这个问题 找个旧板子 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