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这个计算器怎么看的?

楼主(2016-09-14):
这个计算器怎么看的?
window

网友:
串联电阻 分压计算 你可以先看下原理

网友:
这个不是很一目了然了吗,

网友:
输入三个值,计算出其中的一个值,电阻的串并联计算是最基础的。

网友:
这没有什么说的,去迅维进修吧.

网友:
VIN 是输入电压 R1是一端接VIN的 一端接R2的 R2的另一端接地 构成回路 分压

网友:
最简单的基础电路哦,看来你还需要加强电路的认识哦

网友:
这计算器是个好东西,

网友:
电阻串连分压呀。VIN是输入电压,Vout就是R1和R2分压后的电压。楼上说的对,你该系统的学一下。

网友:
典型的串联分压

网友:
这个计算器是计算电阻串联分压的,你先了解一下串联分压吧

网友:
我只想告诉你们,楼主发帖子的目标,应是大迅维的这个小软件,真NB,真好用。

网友:
这个这么简单的还不会用。

网友:
串联电阻 分压计算

网友:
分压电路,R1是上分压电阻,R2是下分压电阻,上分压电阻一脚接输入,下分压一脚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