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有时待机电源灯亮,有时不亮。

楼主(2016-09-14):
HP有时待机电源灯亮,有时不亮。晶振换过,谐振电容换过,3v,5v电容换过,亮的时候触发进系统一切正常,网卡也能用。发现25m晶振隔壁有个这样的芯片,是什么芯片呢,参与触发么?是不是跟他有关系呢,,3244v,,

网友:
试过一次加焊南桥,只能用2,3分钟,再次加焊无效了。。。。

网友A:
什么机器与板号?时亮时不亮,用原装电源试试,适配中间针检测电路查一查。

网友B:
像你这种情况最好用原装电源试试 不行在查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器与板号?时亮时不亮,用原装电源试试,适配中间针检测电路查一查。

没有中间针的H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你这种情况最好用原装电源试试 不行在查电路

原装电源试过了。

网友:
故障时电流表示数多少呢

网友:
提供下机器型号版号找下图纸就知道这个芯片的作用了

网友:
你这个可不好修了  这样的醉头疼   只能在他不触发的时候测测条件 看看哪里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通病的吧   话你了 试一下